一华硕U81A 二次故障求大神小神帮忙

楼主(2013-02-24):
  接一台华硕U81A 板号U80A main boaro,原始故障是,卡LOGO,卸下电池用电源可以正常进BIOS和系统,装上电池不开机,电源和电池一起接卡LOGO,要复位下才能进BIOS死活进不了系统!拆机测试下各电感无短路,想可能是IO问题,IO是ITE IT8502E -JXA 手上有IT 8502E -JXT的 就直接代换了个!发现不能开机了,换回原先的可以开机但故障一样(后来发现是自己换了JXT的时候忘记插开关线了)一直弄到下班没有任何结果,决定第二天刷个BIOS看看
  今天上班,直接刷了个BIOS,结果不开机了,刷回去也不开机,换个BIOS芯片刷还是一样的,待机0.024,无3V 5V,芯片是RT8206A测试 REF2.0V VIN19V  LDO5V  VCC5V  ENLDO5V,EN1 和EN2无电压 。手上没这机器图纸,论坛里查了资料说是EN1是IO 19#发出来的测试IO19#无电压 测对地500+ 于是又换JXT(始终不知道能不能和JXA代换) 一直弄到现在无果,求各位老师同学给点思路 跪谢!!!
     问题解决了,从废板上拆了个BIOS芯片刷下好了,能开机,现在又回到原始问题,电池不开机不充电!插上电源可开机卡LOGO不接电池只接电源一切正常。。。。求指教关于充放电路小白一枚

网友:
晕,象这样的,应该先搞BIOS的,因为这机子很多是BIOS问题~!

网友:
额!不过我就动了BIOS和IO的 现在就出这样的情况 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IO都来回检查无数次了 应该算焊的很好了

网友A:
其他的地方没动应该还是bios和io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地方没动应该还是bios和io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焊接好,

保证焊的很完美了,从没这么认真过!!!现在我是在想会不会原先的JXA 受不了高温坏了 而JXT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