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3-02-24):
很久没发贴了,,,,今天带来款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维修吧!, 拆机先测量开关,开关好的, 拆出电源板后测量保险桥堆开关管, 都正常, 换了个LD7575ps,因为没现货, 代换了203D6的IC,  换好后测试故障依旧, 断开驱动板线测量, 先从保险测量,220V交流电正常,说明电源线接触良好(废话这会坏么- -)  桥堆电压也正常,接着测量大电容,问题出现了,没有一点电压, 那就好查了, 直接测量大电容的保险电阻, 果然保险电阻断开了, 0.2欧姆,料板上拆了个0.8欧姆的换上,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了,装机测试正常,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