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3-02-24):
    过年回家第二天,接俺姐夫电话说电脑不行了。问题是玩着出去外面回来就不行了,我过去看了下主机电源灯亮,能开机,显示器无反应.初步判断是显示器问题,拔掉VGA线再试了还是不能显示。拆机,测量 ,电源板供电都正常。测高压板开启脚,无电压。于是判断是驱动板问题1.驱动板坏,2.驱动板没工作。飞一条线到高压板开起脚,灯管亮了,但屏幕无任何信号。怀疑是驱动板没工作,由于此机器开关按钮是感应的,之前也没有遇到感应开关的问题,无论怎么触开关都不能开机.抽根烟想了下,会不会是开关问题,不可能啊 ,用着好好的,出去下回来就不行了,但还是决定从开关下手.我没修到过这种开关不知道怎么维修,量了下连接感应开关的引脚     VCC 5V    KEY1 1.8V    KEY2 1.8V     GND   不知道KEY1 2是怎么控制的,于是,我大胆的用导线直接把KEY1 2分别短接地,刚开始没任何反应,我多短接几次之后,也不知道是接到KEY1  还是2奇迹出现了,屏幕显示了。于是出去外面维修店买这种感应开关,都说没有,郁闷的回来了。回来好好想了下,又用导线继续短接  看看是哪个开机,经多次发现是KEY1   .于是我想是不是这个脚在某个电压就可以开机,在某个电压就是其他功能呢。我想了下,可不可以用电容充电原理来开机呢?当充电到某个电压就可以开机呢?于是拔掉链接感应开关的排线,用一个25V10UF的电容正极接KEY1,负极接地。插电,大概5S开机了。拔掉电重新插电,过了5秒开机了。没办法,家里那边没配件不好修,只能这样凑合着用着先,下次回去在给他们换了.由于在家又没图纸,没研究那个是感应开关原理,知道的兄弟,可以说一下吗?      对了,我插上主机VGA,又不行了,拔掉就可以,发现主机也坏了。哎,我说怎么我回去就什么都坏呢?初步测了下主板供电,都正常,由于回家都没带诊断卡,也不知道哪里坏,就把内存拆出来擦了下插回去,在开机,显示器显示了。一时大喜,终于修好了。这次虽然把东西修好,但是遇到了一些之前没遇到的问题,美中不足就是没买到配件,不能自由开关机。然后姐夫说了句,买不到就这样用着先,我就装机把线接好,开机后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修的时候只想快点修好 而且还是姐夫的 照片拍来拍去最后没弄好脸往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