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GW屏闪一下就灭电源灯常亮

楼主(2013-02-24):
一台明基FP93GW 屏闪一下就灭 电源指示灯 常亮绿色 先后更换了一体板 驱动板 屏线 故障依旧,用通用驱动板+原配的一体板,故障换除.换了两片同型号的驱动板 故障依旧.用点灯器依次都能点亮灯管,请教各位大虾们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