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适配器开机重启

楼主(2013-02-24):
故障现象“ 单独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插适配器开机 滚动条过后就重启。单独适配器也一样,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插上适配器 瞬间重启。。换了显卡供电滤波电容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查问题了。是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开机 插适配器会滴的一声 屏幕增亮 后马上重启 应该检测到适配器了。而且关机能充电的

网友:
查了别人贴 加了价格CPU 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显卡滤波电容也加了。。。都是滚动条过后就重启。。进PE都正常

网友:
哎,怪问题怎么那么多。。。

网友:
这种问题你要仔细查一下电路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与电池电源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