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2261Wd图纸

楼主(2013-02-24):
  现在显示器是黑屏,闪屏,LED屏带不起。有指示灯,求各位大神帮助,在线等图纸。在线等!!!应该是升压板有问题

网友:
图片应该可以看清,零件无明显损坏。

   L2261Wd电源板

网友:
好像是群康代工的,,,,

网友A:
图纸没有,你看那个升压IC是什么,可以找IC的资料,,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你看那个升压IC是什么,可以找IC的资料,,其实是一样的,,

oz9967
看了,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这个芯片问题 。现在在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