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R病毒如何杀

楼主(2013-02-24):
请教MBR病毒如何杀?

网友:
那种病毒就算是分区一样是没用的只有重新用MHDD擦除后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进入PE系统,打开DiskGenius-->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就行了。

网友:
我是初学者,对2楼和3楼的方法似懂非懂,可以再说得明白一些吗?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
mbr的病毒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进入pq分区工具,删除主要引导分区,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然后激活主引导分区...格式化一下C盘就OK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这前遇到过一台没搞掂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南宁的?是不是搞我之前搞过的那台机

网友A:
删除主要引导分区,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然后激活主引导分区

请教:主引导分区就是安装操作系统的C盘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主要引导分区,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然后激活主引导分区

请教:主引导分区就是安装操作系统的C盘分 ...

是的,主引导分区就是安装操作系统的C盘!!!

网友:
记得杀软中金山、诺顿都能搞定来的

网友:
这让我不禁想起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输到用时方恨少”(小虾我故意写错字来调节调节气风哈小虾是卖弄派掌门哈大侠莫要惊慌看小虾给你个推荐哈包你药到病除哈)
这里首先小虾给大家先普及一个MBR哈
MBR叫做main boot record即主引导记录也就是说每一个初始化过的硬盘在初始化后都会在其硬盘的0扇区开始写这么一个记录其一般为2sec(扇区)而其中的组成为前446字节为主引导程序而后面的64字节则为对我们最最实用的分区表信息即我们硬盘在初始化后的分区结构表信息也就是说硬盘c盘有多大d盘有多大以及其各自的分区格式是什么以及其具体的引导顺序是什么样的都由这里进行设置所以这里我们只要对其后64字节进行保存重新写一个MBR信息然后将其后4字节进行替换即可达到目的,当然理论和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所以对于广大电脑爱好者(不具备数据结构知识的各位菜鸟小虾们)我给出的建议是以下

针对MBR损坏或者中毒的建议:(不懂数据结构专业知识的哥们儿姐们儿们的推荐)
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的dos中有一个很实用的命令即fdisk命在其下可输入fdisk \mbr命令来重新创建此MBR当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傻瓜型可以说是一键式不足呢是其会将原有的MBR进行了替换或者说是抹掉了原来的原纪录信息所以这里一定要强调坚决将先前备份的后64字节的分区表信息替换了新的MBR纪录

对于有一定专业数据结构知识的大侠们的推荐:
使用16位编辑器对MVR进行替换主要针对446字节(亲,你懂得。嘿嘿,偷笑中。)
最后呢我必须向各位大侠小虾们说一句祝您们好运哈小虾得撤了哈

网友:
J31你真厉害啊(嘿嘿偷笑中)(自吹自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主要引导分区,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然后激活主引导分区

请教:主引导分区就是安装操作系统的C盘分 ...

MBR纪录并不是安装在c盘即MBR安装在硬盘的0磁道其关系到硬盘的c盘但是却和c盘的存在以及c盘安装什么系统没有关系的哦

网友:
全盘移出重要数据,再全盘删除,再重分区

网友:
用分区精灵 直接重建MBR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就可以杀

网友:
瑞星不知怎样

网友:
用diskgen 重写主引导记录,,或分区工具 重建mbr

网友:
我知道可以用bootsect

网友:
楼上已解答,我就不言论.....

网友:
低格吧,低格下没有几个病毒能存活的。

网友:
3楼的实用,DISKGENS 功能很强大

网友:
本店商品付邮试用活动日期为3月22日至4月1日,商品费用为0,付邮即可发货,拍下后即改价格或联系卖家改价格
668811552200.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w18119259585.6.gpsfHk&scid=684482017&scname=uLbTysPit9HK1NPDyczGtw%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2013-03-28):
dos下。。FDISK /MBR  回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之后做好防护工作,下载专业的防毒软件!比如国外的诺顿杀毒软件还不错,免费的。

网友:
真个其实很基础的

网友:
3# 方法可以!或进入MAXDOS命令FDISK /MBR

网友B: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没这么麻烦

网友(2013-07-25):
360急救箱里有,或者有些分区软件里有重置MRB

网友(2013-08-30):
看了回复笑崩了  为什么非得纠结于windows?  windows隐藏的东西太多 肯定不好操作 换个系统吧

网友:
更新MBR就好了

网友:
下几款引导区病的专杀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
2楼、5楼是数据完全不要,或者拿多个硬盘在那里把数据倒过来倒过去的方法,像15楼,如果数据很多,大半天时间就没有了。14楼说对了一大半,跟系统还是有一定关系的,硬盘分区除了MBR格式,还有GPT等格式。11楼方法原理上太复杂,使用上太危险。
以下几种方法,仅适于硬盘是用MBR格式的,如果是GPT等格式请直接无视(不过不是MBR格式又怎会中MBR病毒?):
1、XP安装盘(不是那些这个版那个版的Ghost盘)启动,选修复,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密码,输入fixmbr(记得按回车键,不要输完了在那里傻等老半天),如果有硬盘灯的话,可能会见到硬盘灯闪一下,跟着输入exit,修复完成,鼓掌;
2、Windows 2000安装盘,和XP类似,不过选修复时还要多选一个:控制台修复,搞定,再次鼓掌;
3、Win7/Vista安装盘启动,选控制台修复,输入bootrec /fixmbr,打完,收工,再一次鼓掌;
4、光盘/U盘上的DOS/Windows 98启动,检查有没有fdisk这个程序,如果没有,直接忽略,如果有,输入fdisk /mbr,耶,我们再一次处置掉邪恶的mbr病毒,“我们的英雄应该从前门出去,舞台右侧”——兔八哥语;
5、见三楼。
6~XX、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把所有硬盘格式化后肯定还在,原因见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