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片蓝宝石HD4860的显卡求显卡显存区位

楼主(2013-02-24):
已经测出来了帮我看看A1是那一颗谢谢了

网友(点评):
逆时第二

网友:
这个可真是不好判断

网友:
逆时第二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下测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下测试程序!

这个应该是个好东西。。。。同求呀。。。。。

网友:
测试软件是吧适合HD4000系列

网友:
这个卡故障是显存坏+供电波形不正常 好好检查下 UP6206AK  各VCC12A B VCC5电压以及UP61018UB的 工作情况

网友:
不是在纯DOS下面检测的,所以出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好在结果是看清了。4楼说的对,右下角开始,逆时针第二颗显存。

网友:
这卡 很可能和显存没任何关系,DDR5的这种卡 断一根DQ 都会导致花屏整个显存报555555.而这个卡每个显存后面都有1个 电感从 1.6V接来的  掉一个也会导致全显存55555  另外这个卡 换显存 有可能好 有可能还是这样,到时候你就 头大   还很容易搞成2B,我修这种卡修了很多  有一定几率搞成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