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笔记本外接花屏,大家来看看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3-02-24):
机型:比亚迪笔记本(真没发现有什么型号)
故障:花屏;
显卡加焊过,故障一样。
加焊了显存,故障还是一样。
接笔记本屏不显,外接屏花屏,(有时会不过显卡)
花图故障下如,

是显卡还是显存,。二选一的问题总是这么难。。。。。。。。。。。。。。。。。。。

补充内容 (2013-3-1 22:22):
订了个二手显卡,换了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没想到显卡背面的PCB都鼓了,现在换回原来的显卡了,居然外接不显了,悲吹的BYD。

网友(点评):
相对显存,显卡可能性更大些.同样的现象有可能是显存也有可能是显卡,所以直接换了显卡看吧

网友(点评):
我是冲着BYD 过来看的 怎么没有本子照片 楼主来一个

网友:
显卡型号:ati 216-0728018
显存型号:K4N51163QZ-HC25
GM45+T4200
显卡显存都加焊过了。这种情况要么换显卡,要么换显存。

网友:
这个应该显存的可能性多一点。

网友:
拆下来,重值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比亚迪笔记本,LZ应该把loog上传上来看下。花屏的故障遇到的很少,宏基的遇到过加焊显卡搞定。

网友:
重制显卡芯片,我决定还是显卡的可能性大,LZ要是修好了说一声 ,

网友:
本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比亚迪这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
还没听说BYD有笔记本呀,LZ应该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A:
0728018坏的多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28018坏的多

有遇到过花成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0728018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花的还挺好看,不仅不影响使用,还很养眼呢

网友:
碰到过花成这样换屏好的,dell的机器,我当时也不明白怎么会去换屏。仅供参考

网友:
比亚迪也出笔记本  真是山寨王
外接正常吗?

网友(点评):
哥,看来你真没仔细看帖,楼主说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网友:
第一次听说BYD笔记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花屏。但估计是显存问题。要换的哦。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目测不是虚焊,显存也是没问题的,直接换GPU吧

网友:
BYD设计的真好,这样花的也是一种艺术啊,挺好看的!

网友:
比亚迪第一次听说哈  见识到了

网友:
GPU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试试看,但是我认为加焊即使好了,也用的不是很长,不过你可以先测试一下!!!如果加焊过后好了,还是建议把GPU给换了...个人参考而已!!!

网友:
ati 216-0728018 坏得比较多 ,建议 换哈显卡试试 !!

网友:
byd笔记本 没见过啊 显卡应该重植看看

网友:
像显存颗粒的事!不行的话,先值球看看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换个试试吧,也许就是惊喜

网友:
内屏不显,外屏花成这样子,不能是显存的问题吧,应该换个显卡试一下,这个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现存吧,,我以前遇到过现存问题偏色的,,
楼主搞定没有啊

网友:
比亚迪都有笔记本,真是山寨中的山寨货。

网友:
ATI的显卡,有时候需要换显卡才能好

网友:
应该不是显存的问题,显存是一块一块的,

网友:
显存要换的。。。。

网友:
把现存拆下,重新直球,最好量量数据地址线有无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

网友:
感觉像显存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显卡吧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手上有现货就换个显卡,如果没有就先直球试试

网友:
还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显存有问题不会不过显卡,(有时会不过显卡)

网友:
整个全景BYD出来看下撒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报风险  然后就可以放心的 换显卡 换显存

网友:
先做显卡看看情况,实在不行打个电话问问比亚迪老总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显卡的问题 根据经验来看

网友:
铁路在火车上租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是比亚迪的。前一阵修了一大批

网友:
重植显存芯片。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存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一下周围有没有缺件或者少件

网友:
测量一下每组显存的阻值

网友:
ATI的显卡都是换的,加焊用不住。

网友:
真稀罕, 还有比亚迪笔记本?

网友:
重植不行就换吧

网友B:
楼主,你 的 图片好像屏有问题啊  先换一屏试试。不行的 话再换一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 的 图片好像屏有问题啊  先换一屏试试。不行的 话再换一显卡。

不会吧, 我这是外接的屏,

网友:
比亚迪牌笔记本  还是彩屏的  楼主 你赚了

网友:
比亚迪的汽车听说过,居然还有比亚迪的笔记本,山寨的吧???

网友:
还是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没的说,换显卡。

网友:
比亚迪 求真相,楼主 来 亮亮LOGO

网友:
楼主 你的好了吗?  这种故障应该显卡故障多点哦

网友:
BYD 只听说有车子。笔记本还是第一次呢。   显卡有问题塞!

网友:
能不能拆板看看板号,应该能查到...

网友:
看版号  订板子吧

网友:
楼主来个图看看啊,BYD的本本长什么样,新鲜新鲜大家

网友:
byd 笔记本。。没修到过呢

网友:
图片好像挂了。看不起。。

网友:
网路慢  图片看不了

网友:
我来看BYD笔记本 ,结果图片看不到!

网友:
PCB坏了啊。

网友:
有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BYD也有笔记本吗

问一下,我这笔记本能否独显改成集显,芯片组是GM45+AF82801IBM+ATI216-0728018,显卡做得PCB鼓包了。现在拆掉显卡后加电到0.75A,

网友:
这个至少要有如下几个要素
1、有电路图
2、有集显的型号
3、有集显的BIOS

但这也只是基本要素,倒底能不能改,要去做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