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fpb两个屏

楼主(2013-02-24):
戴尔2007fpb两个屏一个正常显示器一个蓝色的 谁遇到这现象

网友:
好奇中请问大侠啊这个dell什么时候出的双显示屏电脑啊小虾好像没有听过捏

网友:
就是现实两个屏 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蓝色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啊。

网友:
是分别用两个屏去测试,还是这个显示器显示两个完整画面,,

网友:
我这还4个画面 图像正常 是刷了驱动后变成的

网友:
换个按键板就好了 能调接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