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掉电

楼主(2013-02-24):
今收到一块主板,上CPU掉电,不上CPU可以触发,测了MOS管,有一个短路,换了之后,用万用表去测正常,但是上CPU后现象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说明肯定还有短路现象!

网友:
我感觉也是有短路,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PU那里的MOS管短路啊,但是测了又没问题啊,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检查其他mos管,肯定有性能欠佳的,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