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风扇不转

楼主(2013-02-24):
今天接到一台1420的机子,风扇不转,换个风扇一样不转,
查了下有控制电压3.3v,没有5V,

U8第8脚FAN1_VOUT没5V,本来想换个芯片的,结果简单的飞了条线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学习一下

网友:
嗯!这很简单的,你直接从USB的滤波电容但那飞5v电压就可以啦!

网友A:
那风扇一直转了吗?

网友:
看样子是会常转

网友:
你给他直接供电
开机风扇就常转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风扇一直转了吗?

是呢,我把他控制线 拿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呢,我把他控制线 拿掉了的

有时收不到钱只有这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