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难遇到的奇怪问题,换笔记本内存会引起CPU损坏???????

楼主(2013-02-24):
很奇怪的问题,笔记本原来是内存是1G,加了2G条一根,因为不想用64位系统,也不想浪费内存。

刚装上去一切OK,速度也还行,后来想单独测试后来加上的内存,结果悲剧了。CPU双核四线程变成了双核没有超线程了。

内存读取原来单根是4700MB/S,加了两根后是5700MB/S,现在悲剧是单根、双根都是3200MB/S。

CPU是迅驰7350,原来2G的变成了0.8G,倍频原来是7,现在变成3。

CPU的L1cahe原来测试速度是3万多MB/S,现在变成了1万多MB/S。

肿么办啊,是CPU坏了吗,还是BIOS坏了?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你加的内存除了容量不同外其他参数都一样吗???

网友:
怎么会呢?这样的问题从未碰到过

网友:
是你的内存坏的吧,。。或者不兼容。。

网友:
CPU一个原配是DDR-667的,一个新的是DDR800的。应该说兼容。

就是说第一次插上去是正常的,后来拔插了一下造成了现在这个现象,怎是很难解释。

网友:
INTEL的内存是到北桥的。又不是直接连接到CPU的,所以CPU的可能性比较小,你就搞了内存,应该还是内存部分的问题。要么就是槽子的问题

网友:
内存插槽全部都试过,都不行,上图。

另外求助一下这个机子的BIOS怎么那么难刷?用insyde的刷机工具总是提示BIOS文件打不开,但在论坛下了4、5个BIOS都不行。

这个CPU原来是四线程的,现在变成2了,怎么这么奇怪?主板坏了?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楼主..

网友:
不是,电脑是公司给配的,刚添了一根内存就这样了

刚才刷了一下BIOS,没用,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在刚才。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想法,试一下把电池拔一下试试。居然OK了。
估计是电池坏了,而且就在昨天换内存的时候坏的,现在不管原装内存还是新加的,只要上电池就降频。这是要闹哪样啊。

上个图,就在刚才测的。新加内存虽然容量不同,但双通道还是开的。之前单条是4700,现在是5586,有一定提升。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