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一块希捷硬盘开机出现harddisk 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24):
一块希捷硬盘开机出现harddisk error是什么原因?怎么修复啊?谢谢!

网友:
从英文上提示上意思是重大磁盘错误;具体要用硬盘检测软件进行检测。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分区表丢失了无法读取 挂接到别的电脑上作从盘 重新建下分区表

网友:
假如还不行就换一下串口线试试 或者检查一下接口有没有氧化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