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00Z5C-S01 I7的机器换了BIOS就显示很慢。怎么回事 ...
三星 700Z5C-S01 I7的机器换了BIOS就显示很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24):
三星 700Z5C-S01 I7的机器换了BIOS就显示很慢。怎么回事?两个一样的机器,对换下BIOS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按下开关后要20-30秒才可以显示,显示进去系统又是正常的!原装的BIOS就3秒就可以显示的了。,不知道哪位大师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急急,,本人遇到很多台这样的,是整批机器的。。。

网友:
集成还是独显,还是北桥背面有2显存那种共享显卡?我这边是刷新BIOS以后显卡找不到了,只能用集成,兄弟能否传个BIOS给我呀,我的QQ是814219658很急

网友:
集成还是独显,还是北桥背面有2显存那种共享显卡?我这边是刷新BIOS以后显卡找不到了,只能用集成,兄弟能否传个BIOS给我呀,我的QQ是八意四二意九六五八。很急

网友:
我的机器型号是700Z5B-S01UB I7二代

网友:
有些故障很难解释。

网友:
我现在的BIOS版本是15FD,这个最新的有问题,识别不到独显了,郁闷,求楼主奉献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