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维修ONDA P43ND3 不触发

楼主(2013-02-24):
裸板,ATX 24针 无短路,测开关针有5V,COMS 跳有3.3 V,强制开机不跑码,1117  转换3.3V 正常。
直接上BGA  加焊整板,拿下来,测试能开机,正常。

网友:
好像没思路·····

网友:
楼主厉害,就这样搞定了。是不是以后都可以这样搞啊,呵呵。

网友:
不知道加焊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测都不测,经验就是快,估计是点晶震开机的板

网友:
这样就行了?没有返修吗?

网友:
手里有块zx-nm68gm的板不跑码,如果能像楼主这样加焊能解决就好了,刷了三个BIOS了还没敢上BGA

网友:
经验界定成功

网友:
晕死,,INTEL 5个待机条件,加三个触发电路,,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这些都没说,,,,,你加焊是加焊那里,,,,也没说

网友:
应该是SB空焊了。

网友:
经验修机,就是快。一般电子城店里面都是这样基本看一下。差不多就干桥。尤其是台式机利润小竞争大。有时间一个一个测不如干通病,现在台式机悲哀啊。开始也是喜欢仔细查查,后来慢慢就随大队了

网友:
楼主 太猛了 直接就干桥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