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win8换win7在windows 启动logo 处死机

楼主(2013-02-24):
可以正常分区安装,但是在windows启动时,在windows logo 处死机,那个大侠知道 ,搞了大半天了没解决求解小弟在线等待。。。。。。

网友:
你有没有在bios里该接口模式呢?ahci改为IDE或者兼容模式试试看

网友:
改硬盘模式 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按的GHOST win7?

网友:
分区正常吗?不装所有驱动试试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正头大的很,不知道怎么解决。新机器啊。楼主解决了没,支个招啊。

网友B:
无语  这也上论坛  先改硬盘模式   不行重新分区  再不行就换内存CPU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在或者是你装的系统有问题  都不行那就是你主板的问题了  弄清装系统的详细原因!

网友(点评):
对你的回复,我更无语,自重吧。

网友:
不要去把硬盘模式改了,驱动在DOS下先搞好,什么问题都没有,改硬盘模式,还不如叫这么好的电脑,换成垃圾电脑没有一点区别的。

网友:
用安装win7试下

网友:
GHOST版的,你用安装版的安装,或者用GHOST版的话到安装驱动那一步直接跳过不要安装原来的驱动包。

网友:
分区的问题,先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

网友:
没准 拆开装上就好了呢

网友C:
我是这么做的:机器是 G480 i5 3230,先进bios改硬盘模式,只有两个,改为下面的兼容模式,然后把uefi关掉,这时候进pe,打开硬盘低格软件,对硬盘进行低格,然后建立新的分区,高级格式化,下面就都一样了,我U盘做的ghost版的!!

网友:
LZ告诉你一下 你进BIOS改一下 硬盘模式 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改成什么模式了吧 话不多说  《他们说的也差不多了 你就改硬盘模式 特别是I3 I5的机器》 如果你试过了 当我没有说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不对,现在的新机种都是使用secure boot 启动,结合UEFI BIOS,BIOS 内嵌win8,虽然可以设置成legacy模式,但是鄙人测试过,也会出现window logo处死机的状况,只能刷BIOS解决(和硬盘模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C:
我们这里的专卖店,卖的win8机器,都可以改win7,他们连拆机都不会,编程器都没有,难道都刷bios?

网友:
15楼说的有道理,值得注意一下。

网友: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htmls/detail_20130129172900159.html
不信我可以看联想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的专卖店,卖的win8机器,都可以改win7,他们连拆机都不会,编程器都没有,难道都刷bios?

不用拆机,DOS下刷机就可以,输入几个英文的就可以

网友:
这机器只改BIOS的两处就可以u启ghost系统了,也不用刷BIOS和低格

网友:
我都G上去了  难道是我运气好?????N台了

网友:
支持13楼的朋友

网友:
1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正头大的很,不知道怎么解决。新机器啊。楼主解决了没,支个招啊。

已经解决了,分区问题要重建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做的:机器是 G480 i5 3230,先进bios改硬盘模式,只有两个,改为下面的兼容模式,然后把uefi关掉, ...

是一样的机型,自带win8,用什么软件格盘  大硬盘一般软件格不了呀

网友:
看看这个吧,绝对能解决:http://www1.ncfix.com:8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825

网友:
不知道哦!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成功装过几台联想的机器。仅供参考。一:BIOS里 BOOT模式改为legacy 不要用UEFI模式,二用带PE工具的优盘系统启动,用无损分区工具或分区大师将硬盘GPT模式改回常用的MBR模式。 然后正常安装即可,记得论坛上有篇文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可以搜索下看看。楼主,我帮你找到文章了,论坛万能 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4469-1-1.html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我的搞定了,原来的分区软件重建MBR不行的,用手动命令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事
先把硬盘摘掉试一试  看能跳过log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  这也上论坛  先改硬盘模式   不行重新分区  再不行就换内存CPU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在或者是你装的系统 ...

说的真简单

网友:
可能要装   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用官方的方法也没搞定。。在试中。。。

网友(2013-03-29):
你的回复,我更无语,情何以堪啊!?

网友:
这客户原来的W8是正版的吧  去售后改W7要收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