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68不能进PE?也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3-02-24):
如题,铭瑄ms-n68不能进PE?也不能装系统?我是用IDE口硬盘,就算是拿硬盘到其它机上把Gohst文件解压后,再装在铭瑄ms-n68有板上,就是进不了系统,提示没有系统字样。BIOS里都能检测到U盘与硬盘。求有遇到此内情况的朋友帮忙,也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用光驱装试一下

网友:
直接干北桥,垃圾板子

网友:
先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没问题的直接换北桥吧

网友:
内存...你用单条内存测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不搞了,让客户买新板。

网友:
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