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联想3000 C305也是插入适配器后电压保护

楼主(2013-02-24):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3000 C305也是插入电源后保护 不知道这板子怎么下手 希望高手告知一下
联想

网友:
估计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是啊 估计那里是短路了 但是检测主板19V电源插座 阻值很大啊 无明显短路现象 该机不是雷击机 使用过程中突然损坏的 看了本论坛一个帖子说是电源旁边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但我怎么没看到那个三极管呀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不信你拔掉高压条试试,如果是高压条的问题,你换个高压条,用段时间还会坏,因为灯管打火

网友:
待机是多少?保护隔离查了吗?

网友:
高压条已经拔除 待机电压没法量 插入电源适配器适配器立即断电保护 换了一个笔记本的19V电源还是这样

网友:
楼主没有可调电源吗,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调电源正借给同学了 我想我找一个不带保护的电源适配器先试一试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了啊

网友:
烧机法,小心烫到手

网友:
最小化,检查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
今晚加班修理 希望有高手在线 呵呵 到时候需要帮忙啊

网友:
老师们 我来了 这几天忙 这个机器现在正在检测中 现在检查电流时68毫安比较稳定 按开机键无反应 这是换另一台适配器(不是联想机专用)测试的 现在CPU 内存 硬盘 高压板都没插 不接电流表直接插入主板电源 听得某一处有点间歇性的响声

网友:
今晚在线修理 高手师傅帮忙啊

网友:
3v5v电容看看

网友:
好的 我查一下 另外给主板供电5分钟 没发现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12V电压不稳定 在6V-2.5V之间跳变 12V对地阻值几百K 电容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搞定 加焊1.2V电源管久违的电源灯终于亮起 开机一切正常 可能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给显卡供电的电源 奇怪得是 电源管怎么会发出和定时炸弹一样的哒哒声呢?并且很有规律 电感什么恶我都拆下来了已经?

网友:
这个机器用原机的电源立即保护 不好查 需要另加电源不带保护的才能发现毛病

网友:
搞定 加焊显卡供电管久违的电源灯亮起 机器进入正常 这个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我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现象很多 大家说收多少银子呢?

网友:
显卡供电管???场管会空焊吗?

网友:
大短的好修啊 C300好像也是仁宝做的 板子 如果是最有可能是B+电容短路

网友:
加焊俩管就好了 今晚先这样 冷机后再试试看

网友:
完了 今天又送回来了 看来得还管试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