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三星TW19WS液晶屏,是触摸开关的。上电无反应,不知道从何下才,请教了?

楼主(2013-02-24):
如题,上电怎么触摸开关板无任何反映,拆开后,测15V、3.3V、5V都正常,可就是不开机。通到触摸开关板上的3.3V也正常。是不是触摸板上电路问题,但把触摸板断开一样。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如何下手。谢谢,在线等。

网友:
驱动板吧,三星的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A:
这一款有这个的通病   是驱动板的问题   在驱动板的左上角有个6个脚的芯片  型号就不知道了   你把那个六个角的芯片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就换一个 或者把那个芯片下面的三个脚短接  如果短接的话有可能触摸板用不了

网友:
先谢谢了,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有这个的通病   是驱动板的问题   在驱动板的左上角有个6个脚的芯片  型号就不知道了   你把那个六个 ...

谢谢了,已经解决,上面有4个你说的那种芯片,我都加焊了,也不知道哪一个虚焊,但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刷MCU试试。三星这种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已经解决,上面有4个你说的那种芯片,我都加焊了,也不知道哪一个虚焊,但问题解决了。谢谢

共同交流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