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万能驱动板怎样改4线的按键板(4线带电阻的)

楼主(2013-02-24):
液晶显示器原来的按键板是4线的(4线带电阻的),换了万能驱动板,怎样改下键,如果麻烦,能简单说下,只要有灯,能开机,两个键就行,谢谢

网友:
直接把按键板上的电阻下了  从万能驱动板飞线到开关和灯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飞线开关,灯?就两线就可以了?地线要飞吗,灯按键板上有三个点,驱动板上有两个点,那要怎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