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问题

楼主(2013-02-25):
笔记本 Y550,win7安装完成后,刚装完显卡驱动后,显卡正常,重启动后,显卡出现感叹号。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显卡,后重装显卡驱动后,显卡正常,重启动后显卡又出现感叹号!

网友:
请帮助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我问题。谢谢 。大家给推荐 检测工具?

网友:
驱动问题的可能性大,试换换其他版本驱动。

网友:
是在官网下的么

网友:
打官网原驱动试试

网友:
装上官网驱动如果还是故障依旧,做下BGA试试

网友:
之前查下显卡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很明显跟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
换一个WIN7的盘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盘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打官网驱动

网友:
联想官网驱动我也用了,还是一样的。bga是什么呀?

网友:
BGA的全称是Ball Grid Array 球栅阵列结构的PCB

网友(2016-08-02):
我的也是  咋办

网友(2016-12-26):
我在修的E540也是重启显卡出现感叹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