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ps51120_en1_5怎么来的5v??

楼主(2013-02-25):
按时序图看旭日420a的图纸到这个tps51120_en1_5卡住了,如下图所示。芯片定义说他应该是5v,可它从哪来的5v?en1_5直接进了KBC也没见有上拉啊

网友:
按照图示应该是按下开关变成低电平

网友:
Q17的D极没有接5v,这个信号在图上直接就进了tps51120外围也没有上拉,那这个5v难道是凭空产生的?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
芯片的定义和实际的设计也是可以不同的

网友:
51120的定义上EN1和EN2只有同为5v时才会有3v、5v的待机电压产生

网友:
我的问题是en1使能信号应该是5v左右,可是如图它没有上拉怎么可能EN1=5v?

网友A:
TPS51120的EN1,EN2脚是连接到芯片内部的软启动控制器,芯片内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120的EN1,EN2脚是连接到芯片内部的软启动控制器,芯片内部上拉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120的EN1,EN2脚是连接到芯片内部的软启动控制器,芯片内部上拉

这是51120内电路的一部分它的内部上拉是哪个?

网友:
图片传输失败我重传

网友:
怎么老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120的EN1,EN2脚是连接到芯片内部的软启动控制器,芯片内部上拉

请问版主说的事这个内部的恒压源吗?

网友B:
人家是靠悬空和接地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靠悬空和接地来控制的

那是en3 en5脚

网友:
芯片白皮书说是5V?
实际是以是否接地作为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