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AMD CPU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2-25):
联想E425 AMD CPU进不了系统版号:LLW-1 AMDMB10330-1     BIOS刷过 网卡是坏的换了还是进不系统一到XP滚动条就死不动PE也一样现在没思路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网卡坏的就先别上网卡看能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装一样进不去

光驱也拿掉 裸板试机,只把硬盘和风扇装上试。还有换个WIN7系统,别老整XP的。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不装硬盘  进PE 可以吗 ?》

网友:
楼主  你那个机器解决了么? 我这有一台和你一样问题。

网友:
滚动条不动,我一般都是考虑南桥挂了,另外,AMD的,你可以装WIN7试试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解决呢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考虑南桥挂

网友:
这个机子我一般都不接的。我怕惹麻烦

网友:
换南桥要坚决呵呵,

网友:
    呵呵,不要犹豫不决

网友:
先查下外设电路,如ucb,网卡等的供电,再动桥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换EC、或者摸下CPU的供电IC是否异常发烫。如有就换IC

网友(2013-04-19):
这个问题。我修好了。   你换个内存 肯定好!     你能不能帮我看下。   电源板下面 是什么网卡芯片。。麻烦了哦。   我这个也是这个故障。   同行没修好。 2修机!!!

网友:
amd的就是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装W7试一下

网友:
仔细查一下或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排除硬件问题,
慢慢试吧...

网友:
楼主 我这里有一台机器 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修好了吗?

网友(2013-05-22):
我和你现象一样    可悲  我的现在都不亮机了   不过内存   哎!

网友:
lenovo e425 网卡型号                 RTL8111E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