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开机黑屏

楼主(2013-02-25):
ACER V193W 开机未接VGA线时显示无信号输入,插入VGA线后显示黑屏,按开关键N次后会闪下屏就灭
黑屏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上的一个元件不良,记不到是哪个了,我这里也有台一模一样情况的正在处理,等明天修好了给你结果吧

网友:
VGA口附近有俩个三极管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已经解决了VGA口有两个三级管m7a的,在一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拆了两个JA的三级管换上,OK!

网友(2014-07-15):
灯管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
这个算得上是该机的通病啦,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