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短路维修

楼主(2013-02-25):
同事收一台THINKPAD SL400机器.问题是时开时不能开.拆开机器,观察主板发现有脱皮掉件. 问了下原因,原来是上螺丝的时候,螺丝上长了把主板顶成这样. +VCC_RTC断线,同事已经加锡把脱皮处连起来,说现在问题是3V 5V芯片发烫,叫我找个芯片换下试试.我拿到主板,上电电流直接达到0.07A,测得3V 5V没出.说明主板存在短路现像.刚好3V 5V芯片发烫,可能是这芯片烧了.找了片料板,换上芯片.上电问题还是一样,但芯片不发烫.查待机芯片
22脚VIN为19V 21脚VREG5为5V 19脚VREG3为0.8V.VREG3正常应该为3.3V,这两个信号是tps51120内部线性发出的电压.VREG3被后级拉低了.被哪里拉低呢?直接烧.接上3V电压烧了几分钟没反应,电压上调到4V.发现C2001电容很烫,C2001刚好在断线处.取下C2001,还是短路.于是把同事已经补好的断线处的锡重新断开,C2001这边不短.问题在另一边.继续上电烧,这次怎么也没烧出个所以然来.没办法,只能慢慢拆啦.先从大件开始拆, 如图可见+VCC_RTC进入南桥,排除了附近的电容电阻的可能性,直接就上BGA把南桥给取下来.这桥是注黑胶的,在我这成功率不是很高,风险很大啊.南桥取下来,再测.主板还是短.此时我灵光一现,心想会不会是脱皮处直接接地啦.话不多说拿起小刀把脱皮处的线直接割断,再测主板不短了. 把原来的南桥装上,断线处+VCC_RTC直接飞了根线.上电开机,问题解决.走了弯路,BGA风险很大,所幸结果很好.

网友:
给力!板层短路的问题在大短当中常遇到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二修的IBM也是螺丝上错板子给顶了,直接清理就OK.

网友:
这个板层短路的问题不好搞。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 厉害 值得学习 动手要仔细啊

网友:
不错。不过刚开始就把脱皮的地方好好清理一下,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所幸还好,结局很不错,还得仔细认真的检查!

网友(2014-07-18):
板层短路的 都能搞定,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