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灰屏解决

楼主(2013-02-25):
HPCQ40,板号LA4112P,开机灰屏,外接一样,以前修到过,很多同行也都有修过,两种情况,一种是BIOS资料损坏,重写BIOS即可。另一种就是ATI显卡虚焊。一般加焊可解决,不行重做显卡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还灰屏  本身就是显卡问题嘛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着呢。显卡 屏线 都容易坏。破机器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着呢。显卡 屏线 都容易坏。破机器
确实

网友:
那就一步一步先排除吗 然后是在不行了在分析啊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最爱怀的是屏线,其次BIOS

网友:
AMD的cpu 也 很爱 坏

网友:
这机器毛病是不少,显卡,U,BIOS,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