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一台台机电源,2N60坏,可用8N60C直接代换不?
电源

网友:
2N60 2A600V
8N60C 8A600V
大可待小,小不能代大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从两者的参数来比较,8N60C是可以代换2N60的,因为前者的耐压和电流比后者都大;
但维修还要找到损坏的原因,如果没有找出真正的损坏原因,换上大管也会烧毁,比如反馈
失效引起的管损坏。

网友:
只要能安得下,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你能找到8N60,就能找到2N60,维修还要考虑性价比哦。。。

网友:
完全可以,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