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不触发乌龙维修。。。。

楼主(2013-02-25):
本子是同行送来的,说是不触发,被修过了,没修好。。报个价格,同行同意维修。
第一步拆机,发现少了很多镙丝,拆出主板发现,南桥,EC,晶振,BIOS芯片,网卡芯片都被焊过。。很不干净。。
第二步测各路供电电感,发现没有短路的。。
第三步把加焊过的芯片校正,并清修干净。。。再通电,电流0.005,不触发。。。
第四步不用多说,走时序吧。。。测晶振有没有起振,,测BIOS芯片,测EC的LIDEC#,ACIN,BAT-LOW信号,都是高电频。。
这表明EC应该是工作正常。。。
下面就测NBSWON#触发信号了(问题就在这个信号上),测电压有3.3V,按开关键无跳变。。心里狂喜啊,应该是这个问题了。。查图纸走到开关排线上接口CN1上。。发现电压都有,正常。。测CN1的6脚也有3.3V,测跟CN1连的小板上的接口6脚也有3.3V。。在看看图纸,测测小板上的接口,发现接口上的1脚无+3VPCU电压,8脚却有+3VPCU电压。。问题找到了,排线反了,,CN1的1脚变成小板的8脚。。 于是对排线作了小手术。。把排线反过了。。。再测1-8脚的顺序对了,再按触发开关,上电成功。。。
本子是修好了,心里修,如果是开关排线的问题造成的,应该出厂时应该开不了机啊。。不知道是同行修时把排线换错了,还是怎样搞的。。。

网友:
不错,有时别人修过的,不一定是大问题,要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