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中含电阻混联电路的电压算法

楼主(2013-02-25):
如图,请分别计算出A点和B点的电压多少
注:请写清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A:
B点电压=R4/{R1+R4+(R2+R3)/(R2*R3)} *5V     A点电压={R4+(R2+R3)/(R2*R3)} /{R1+R4+(R2+R3)/(R2*R3)}*5V

网友(点评):
好像应该是:B点电压=R4/{R1+R4+R2*R3/(R2+R3)}*5V A点电压={R4+R2*R3/(R2+R3)/(R1+R4+R2*R3/(R2+R3)}*5V )

网友:
这个主要搞清楚   电阻混联电路的关系就行了、

网友:
那个哥们搞错了把.并联电阻R总=R1*R2/【R1+R2】

网友:
查一下初高中的课程,那里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只读了初中,电路并联串联算法还给我们老师了。

网友:
电阻并联的阻值是两个电阻倒数的之和

网友B:
是的,电阻在串联电路中的电阻值是各电阻之和,并联是各电阻的倒数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点电压=R4/{R1+R4+(R2+R3)/(R2*R3)} *5V     A点电压={R4+(R2+R3)/(R2*R3)} /{R1+R4+(R2+R3)/(R2*R3)}*5V

nyfdxww 分析的有道理,根据电阻并联特性:1/R=1/R1+1/R2  也就是R=R1*R2/(R1+R2) 按此公式计片得出A电压约等于3.39V   B 电压约等于0.63V

网友:
根据电阻并联特性:1/R=1/R1+1/R2  也就是R=R1*R2/(R1+R2) 按此公式计片得出A电压约等于3.39V   B 电压约等于0.63V
请大家算一下,这个结果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阻在串联电路中的电阻值是各电阻之和,并联是各电阻的倒数之和。

A点和B点的电压我已经算出来了,麻烦看一下,算出的结果对吗?

网友:
...................

91xiu.com91修网_常用电子电路计算器 .rar

网友:
下载一个电阻分压计算器就很容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