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3810T电池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25):
宏基3810T笔记本电池突然不能开机,用外接电源启动后用鲁大师检查,发现电池电量还有78%,同时未有充电指示,拔掉外接电源即断电。

打开笔记本电池,发现该款宏基笔记本电池采用TI的BQ20Z95解决方案,经测量第1脚输出正常,其驱动的MOS管AO4488的D\S之间断路,更换后正常。

网友:
哪就送修电池的地方修呗呵呵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有高人

网友:
这种问题算是疑难杂症了啊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的话还是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厉害 高手   还好不是BQ20Z95里面的程序出错了

网友:
DS断路?这能量出来?

网友(2013-07-25):
那么厉害啊 这边没人修

网友(2014-05-26):
我正好还有一台同型号的,正在犹豫拆还是不拆,果断拆了,实践

网友(2014-10-02):
我遇到一台HP的超级本.故障和你的是一样.拆开看.离接口最近的MOS管不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想试试看

网友(2014-11-26):
这故障真没见过

网友:
量电池正负极没有输出就是电池坏了吗?

网友(2015-03-24):
那位有修到过这个机子不

网友(2016-04-02):
今天拆了一个a840的,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