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2-25):
     前天接一台联想G450的机子,同行发来的,问什么故障,只说开不了机,报完价开始搞.
     上可调,待机0.004  不触发...  拆出主板 仁宝代工的  板号A-5081P  目测了下,发现U47 烧鼓了 查图纸U47 是读卡器芯片

    拆下来后打了下供电,发现待机5V对地正常,而3.3V 只有4欧,短路了. 既然有短路那就先排除短路了,+3VALW 由 ISL6237产生.

    断开3.3V的隔离点 PJ402 发现靠芯片这边对地正常,负载短了.  +3VALW去了很多地方,烧吧...   烧了一下,发现除了南桥有点热 其他地方好像都没温度, 拆掉SB 发现+3VALW 对地阻值9欧 还是短路 没办法继续烧...  这次烧出点结果,EC稍有些温度,拆掉EC  +3VALW 对地变成46欧了 好像还是低了点,再烧电流只有0.02几,烧不出来了...
   换了只新的EC KB926QF 上去,待机还是0.004 测待机3.3V 5V 没电压  测ISL6237 条件

6脚B+ 无电压 ,看来保护隔离都没过

    测PQ301 D极19V S极差不多18.7V左右,PQ302 S极18.7V  D极无电压,PQ301 PQ302  2只都是P沟道的管子,如果要D S导通的话 G极电压必须小于S极 4.5V左右 但PQ302和PQ301的G极都是19V左右,PQ301 PQ302  G极受控于 充电芯片BQ24751A

   测5脚 ACDET 无电压  打下阻值对地6欧  很明显 芯片挂了,手上没这个芯片,订了只,第二天到了后换上,PQ301 PQ302 G极还是19V左右,依然没导通,无语...  5脚ACDET 2.6V  8脚也是2.6V左右  10脚VREF 3V左右  看来应该都正常了,那为什么  4脚还输出高电平呢 打下了PQ301 PQ302的D S值 都在500欧左右都正常. 但2只管子的S极和G极之间阻值却是0欧,这不正常了,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拆下2只P管再次测量,发现PQ301 S G极无穷大  PQ302 S G极0欧,很明显PQ302挂了,换掉PQ302 插上可调发现待机变成了0.02几,测了下3V 5V已经出来了,感觉待机还是有点大,仁宝的好像在0.009左右,不管了.赶紧把SB植好珠重新BGA回去,再次通电触发,电压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了....
    误杀了南桥.....  看不明白的兄弟不要怪我,水平有限呀

叙述逻辑有问题,两件事当一件事说,待机3伏后级短路点交代不明,有蒙混过关之意。幸好有后备材料任你挥霍,此板最后点亮有侥幸成份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向你学习。今天搞了一个是u口坏了、

网友(点评):
功劳在图纸,没图纸肯定修不好 感谢基地呀

网友:
很细心,真有耐心啊,顶

网友A:
这个飞线应该可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线应该可以哟????

好像是可以

网友B:
发现+3VALW 对地阻值9欧     +3VALW 是那里的电压,从哪里出来就叫+3VALW 了

网友:
修的不错 很给力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3VALW 对地阻值9欧     +3VALW 是那里的电压,从哪里出来就叫+3VALW 了

电感过来,过一个隔离点就改名了,你看图纸上有,只是改个名称而己,就是待机的+3.3V

网友D:
看的还是不太清楚哦,楼主,一开始不是3V短路吗,到最后只是把保护隔离修好了,3V又不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还是不太清楚哦,楼主,一开始不是3V短路吗,到最后只是把保护隔离修好了,3V又不短了吗?

我晕,看来我表达还不够清楚,一开始是3V短路,先"烧机"排除短路呀,然后才是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我比较懒, 一般都是飞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过来,过一个隔离点就改名了,你看图纸上有,只是改个名称而己,就是待机的+3.3V

谢谢,理论不怎么好

网友:
很细心的维修

网友:
我已试过一台U口坏了,后来换显卡,换北桥就报消了。

网友E:
有微短路,是不太了查,楼主是很细心的一个人。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微短路,是不太了查,楼主是很细心的一个人。

烧机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不错的教程,为何我看不到图片,都是叉叉

网友:
细心的工程师

网友:
又学习到经验了,不错呀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祝贺楼主最后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