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LM3关不了机

楼主(2013-02-25):
    昨天接到一个主板就G41T-LM3,客户拿来时那个声卡芯片烧了,我就把它吹下来,可以开机了,我以为好了,但是点关机却关不了机,我就怀疑IO和南桥,大家修INTER芯片组的关不了机有什么思路,有没有人修过类似的问题吗?请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BIOS  动过没有

网友A:
看看COM口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英特尔915的主板 不关机换IOhao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OM口芯片有没有问题!!

这板没有COM口芯片

网友B:
是用软件关不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软件关不了机吗

软关机和硬关机都是一样,点关机CPU风扇关不了

网友:
考虑一下网卡芯片,昨天处理一个机器就是关不了机器,后来把网卡芯片吹掉就正常了!

网友:
s5#   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你的IO是不是有连锡或腐蚀的地方,遇到过io两个脚连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