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开机指示灯长亮黑屏

楼主(2013-02-25):
长城M1931开机指示灯长亮黑屏,按键板不管用(按键都没问题)Tsum5pf  屏 m190mww3

网友:
25l1005mc 存储器

网友:
基地里面有这个数据,下载后写一下。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应该就是驱动板了  从电源板到灯管这一路是否正常呢?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后解决了。

网友:
请问你用的哪一款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