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芯片问题 谢谢

楼主(2013-02-25):
请教一下hy57v641620ftp-H和hy57v641620ftp-7这两个内存芯片有什么区别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2-26 11:05):
我知道是可以代换的 就是想知道这两个片子的性能差别
芯片

网友:
你是想代换吗 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 直接换

网友:
我知道是可以代换的 就是想知道这两个片子的性能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