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键盘失灵快修!!!!

楼主(2013-02-25):
今天接一本,*-客户说是开机掉电,试机发现键盘拿掉之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附后给客户说键盘坏了,要换一个,客户说没问题,
换一个新键盘后发现键盘失灵,心想是主板有问题了,拆机,发现  KB-DET#这个信号1.5伏。正常应该是3.3伏。

一路排查发现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损坏,更换后,试机键盘恢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r2770电阻坏了。楼主厉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本,键盘连键,换了个键盘也不行,笔记本还在保修,最后拿到售后了

网友:
秒杀做到了极致。

网友:
键盘选择信号?

网友:
KB-DET#是啥信号

网友:
有些按键失灵是不是键盘坏,还是主板有问题。。没配件试啊

网友:
楼主真的是秒杀,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做到了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