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 亟待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一台DELL 1458 问题是触发掉电 加电的瞬间用示波器能测出各路供电都能产生 接下来该怎么查

网友:
查查二级供电,

网友:
是不是后面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接着查各个供电的PG和二级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二级供电

网友:
我先看看 CPU PG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