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分屏

楼主(2013-02-25):
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分屏,有6幅画面,,过半个小时又会好,,一般是什么问题的,,小小白求助

网友:
独显的吗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刚刚接了一个分屏的显示器,做显卡好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大多都是这样

网友:
我之前见过着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看看显卡型号咯。看是不是有前科的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显卡虚焊了,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果断的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加焊一下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屏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