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显示,掉电

楼主(2013-02-25):
兄弟们有没遇到过联想G460开机不显示掉电问题的,按开机键开机电流上到1.3几在掉到0.6几在掉到0.009的 做了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CPU电压0.8几,显卡也0.8左右

网友:
你先看一下版号,再找一份图纸看一下。

网友:
各路电压都有啊,没遇到过的吗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网友(2014-11-13):
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