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204TX不开机

楼主(2013-02-25):
我有台HP CQ41-204TX的笔记本,按开机听到风扇在转指示亮也亮,但屏没有亮,大约半分半左右会就听到风扇停了。停一下又启动了。请问下是咋回事!!!

网友:
我这台机子换过主板的。其他都是原来面子上的,但故障现像和以前的一样!请各位大师给我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调电源跑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正常!2.2v/3.3v10v都正常的

哥们,你的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是什么电源啊。

测的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