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PQ2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2-25):
插上电源,应该是截止的,因为p2电压约等于电源电压。

可是没有插电源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状态呢?
这时候p2电压就没有了啊,处于不确定状态。

网友(点评):
wang说得对!

网友:
有适配器插入时,PQ3导通,P2高压平加在PQ2的G极上,PQ2是P沟道,高电平截止,所以隔离了电池电压。
当没有适配器时,P2没有电压,PQ2的G极也没有电压,由图分析此为耗尽型P沟道功率MOS管,定义为栅极无电压漏源极导通。

网友:
P2状态, VIN进入时。P2高电平,PQ2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的 所以,有电源时电池无法输出。

网友:
可是没有插电源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状态呢?
这时候p2电压就没有了啊,处于不确定状态。
------------你这个是截图。当没有适配器接入时,PQ2的控制机,是有一套控制电路的,不是直接与P2相连的。

网友:
"耗尽型P沟道功率MOS管,定义为栅极无电压漏源极导通。"这个是不是看数据手册啊有点不明白

网友:
插入适配器的时候 电池电压不进入主板
单独用电池的时候 电池通过PQ2进入主板

网友:
它是P型管,适配器插入时关闭(隔离电池),电池供电时P2是低电平p管导通给整机供电

网友:
没有插电源的时候,插上电池不管p2状态如何pq2通过自带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
自带的二极管即使有电流,电流也是有限的吧?应该不能支持本本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