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不工作,换个地方就正常

楼主(2013-02-25):
一个朋友台式机,每天都有CPU不工作现象,在我家正常。再扳回他家第二天有不行了
插座,电源都换了。还是不行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很奇怪!没见过!

网友:
u不工作时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外设  比如键盘鼠标的东西

网友:
对的,看一下外设。

网友:
我遇到过,外设看下,我的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 CPU坐 虚焊? 压压 看得不得

网友:
奇怪的现象咯

网友:
输入的220V有时候不稳定吧

网友:
看一下外设试试呢?

网友:
环境恶劣?清洁下部件。

网友:
跟温度有很大关系。。你那屋有空调吗

网友:
你如果确定是CPU在你朋友那不工作(不是内存或其他的),那肯定你朋友的电脑主板有问题

网友:
什么叫CPU不工作??死机吗?还是用的不开机了?估计主板供电不足,电容鼓了,要不就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cpu怎么样不行,有何故障现象。是整机在你家试,还是cpu在你主机上试呢?未表述清楚。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我认为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呢。。。。。LZ你最后是怎么弄好的啊。。。可以跟我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