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SON花屏

楼主(2013-02-25):
今天接到一台19寸SON开机检查图像是有,重影,换过排线故障依旧。有的时候用手已拍就正常了什么原因啊。。哪位高人帮帮忙,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但是屏是好的用别的板试了屏没事

网友:
你 遇到过这种情况不高手,12v变成33v5v正常一台方正的19寸的

网友:
等你给点指导高人

网友:
先从简单到复杂  先换个屏试试 一般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检查驱动板看看

网友:
SON还是检查屏线和接口

网友:
哦这样啊谢谢我在看看,,

网友:
现在这个屏又有新毛病了变颜色啦怎么回事

网友:
屏线或接口有断的地方

网友:
检查驱动板呀。

网友:
高手问题现在已经解决。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我想请教你一个别的问题海尔一台LED的显示器是外置电源他的驱动板的屏供电没有、、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