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显卡供电(电感) 和东芝L203的纠结维修

楼主(2013-02-25):
早上接了两台同行机器  华硕和东芝的  先说华硕的F80C接可调电源大短  赶紧拔掉  三下五除二拆完机   迅速找到短路地方的 打开点位图 因为没有图纸  就看点位了  论坛里有点位 我就不上传了  是显卡供电  上管挂了 双手合并 乞求显卡芯片没挂   换好了上管  打了一下阻值 不短了  上电  漂亮的电流跳变  显示器亮了  随后悲剧来了 花屏  电流越来越大  无语啊  啪  又大短  于是乎 换上管  下管也换了  打阻值 靠  显卡挂了 纠结中 。。。   等到第二天显卡到 BGA做上  上电 又亮了  电流又慢慢大了  赶紧拔掉  看看阻值 还好拔的快 没有什么挂的  停下来纠结了 我就多点了几次  只要电流要变大我就拔了  我的传感器的手在显卡供电这块摸索着 对 就是你  电感在爆烫  我真搞不懂  换了电感就好了  我真不知道  什么原理  有知道 希望指教一二   第2台  大家都知道的NEC大电容问题  机器拿来上电保护 偶尔能上去到0.6几掉  于是乎在NEC大电容处加了4个330的电容  开机OK了  搞定 进系统10S 哎  又来了  你也学人家花屏  我知道还是电容的问题  坛里有好多借签的  于是直接拿风枪吹下NEC128  那就彻底一点  怀疑NEC漏电 吹下NEC  飞线4个330 不行 没CPU电压  又加了2个 还是没有  于是乎把CPU供电芯片ADP3208也换了  条件都有了 为什么还是没CPU电压  纠结了半天 一直在弄  电流到0.2几  怕自己换的330有问题  我换了几组了 有的出电压  不跑马  哎   我的330都被换完了   在此说明一下 上面做的都是飞线的 到此也是下班的时候了 赶紧定了几片128NEC  我不欢而归 期待第二天 NEC到了  满怀期待的把NEC飞线到主板上  再次说明飞线的绝对没的问题  还是一样 0.2几 我一共飞了3片上去  才有反应  电流到0.7几 不跑马  我都烦死了  怀疑自己吹NEC把座子吹虚了  打了阻值卡  都正常 又上  这机器不上U也是有U电压的 和CPU座没关系  哎  真不知道干嘛了 最后心想把新的NEC 焊到主板上 不行 就不搞电容了  一直纠结在这块   奇迹出现了 电流上去了 看跳变 应该亮了    接屏  东芝的LOGO出来了  这个NEC也是我飞线飞到上面的 但是线很短  而且是把电容飞过又焊在了主板上原来的位置  只要拿起来就不行    所以想告诉大家 CPU的供电精密度要求很高  连接的飞线不能规则的排好  也是有干扰的  机器靠了几小时 没的问题 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