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技嘉P31主板不跑码怎么查?

楼主(2013-02-25):
有一技嘉P31主板的兼容机,工作好好的,重启后就开不了机了.打开机箱插上主板测试卡,开机不跑码,BIOS灯常亮,其它指示灯正常,请各位在师指导指导,该怎么查,详细介绍具体步骤和提供图纸更好!

网友:
再详细一点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不 。 一步一步来 按照时序   ok?

网友:
这样子只能叫你换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com口芯片爱坏。

网友:
先更换电源,CPU和内存进行测试。
确实是主板问题了再进一步检测主板。

网友:
CPU 内存,显卡都换过,只有电源没换(因为是新的长城电源)电压没有具体测(不知应先测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