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32A12-A1液晶电视开机时有图像,一会出现花屏直到黑屏,大家给帮助啊!

楼主(2013-02-25):
海尔L32A12-A1液晶电视开机时有图像,一会出现花屏直到黑屏,重新开机就是蓝屏有海尔的菜单在移动。不过菜单是黑的长方块看不到什么内容。如果操作按键菜单上面会直花屏出现!这样的故障大家遇到过吗?我是生手,没有多少经验,只知道故障可能是逻辑板上的某个元件。自己怕走湾路就请求那位给我帮助!提供一个检查、维修的思路省的扩大故障范围!谢谢啦!另外配的屏幕是友达屏:T315XMO1  V5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

网友:
但是。如果开机的时候又基本是正常的啊!只是开机看一会才会出现故障的啊!会不会是那个元件的稳定性不好啊

网友:
逻辑板或屏多有可能

网友:
先开机按菜单+8893进系统有个回复出厂试试不行去海尔下个升级文件存到U盘跟目录再进电视升级i下看

网友:
哎!我从网上买了个逻辑板回来代换!还是原来的故障!说明不是逻辑板。!我检查了数字板上面的供电12V  5V  3.3V  1.8V都是正常的。有那位朋友有过维修经验的?提供给我啊!要不就买块数字板回来看看啦

网友(2013-03-28):
      哎!弄好了。是数字板的问题。买了一块更换就好了!
    海尔L32A12-A1液晶电视机。终于修好了。还费了点事。故障就是开机有声音没有图像、或者有声音图像有这么一会儿后就没有了。先是更换逻辑板,故障依旧。后来买了一块万能数字板。更换就正常了。对于原来的数字板。我考虑故障应该是一两个元件的问题,想有空闭的时间将它修好了,留作备用!我检查了上面的电压:输入是12V电压。然后测量5。0V  3.3V  1.8V。都是有的也是稳定的!视频解码器是:TPV5147M1。在网上找到它的资料后,检查给它的工作电压也都有,没有明显的短路。还有一块比较大的芯片是:MST6151DA-LF在网上没找到它的资料!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给帮助啊!谢谢

网友:
我是修显示器的,液晶电视这个看上去好复杂,尤其是电源板电路其多!!!不过楼主这个肯定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A:
这样应该为ddr与CPU存在过孔不良。

网友:
哦!如果是过孔不良的问题。维修应该不是困难的吧!问题是怎么去检查呢?请你给我指教啦!谢谢

网友:
这是驱动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为ddr与CPU存在过孔不良。

哦!如果是过孔不良的问题。维修应该不是困难的吧!问题是怎么去检查呢?请你给我指教啦!谢谢!

网友:
问题不好查,所以只能把DDR与CPU通信所有的过孔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