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接电池适配器大短路

楼主(2013-02-25):
换了TPC8118 还是不行 求大神解决下

网友:
写的详细点好吗?公共点阻值多少了。十几还是0?
短路就拆保隔么,谁和你说的。

网友:
大短路应该好修,楼主好好查一下。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那就是充电电路存在问题塞     好好查一下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明显充电电路故障,一般是充电mos管短路,不排除电池损坏。

网友A:
充放电路故障,同时插上电池盒电原,不开机的情况下也短路吗。
不短的话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路故障,同时插上电池盒电原,不开机的情况下也短路吗。
不短的话看看能不能充电。

不开机也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也短路啊,

充放电路的问题应该是19V的管子烧了。你用表量一下就行。

网友:
把公共点之前的都拆掉 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SL400有2处电容容易短

网友:
研究了下19V的MOS管,短路了的。换个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