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C+挑CPU

楼主(2013-02-25):
我有块昂达G41C+的主板上单核CPU可以正常显示 双核CPU不跑码。。。刷过BIOS  换过CPU供电芯片

网友:
有些小厂的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双核也有高低之分?

网友:
估计芯片组低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吧。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技嘉主板也有这样的问题 上单核可也上5200+双核不跑码 上240的又可以

网友:
这是板子bios cpu微码的问题,需要修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