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电源故障是由于电容鼓包问题,有条件的是否有更改的?

楼主(2013-02-25):
看到论坛有很多由于电容问题而引发的电源故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电源动手术的,把各路输出都换成固体电容,大电容换成耐温高些的,固体电容对电源的纹波系数要好于电解电容,有没有换的?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修好就收工,,

网友:
有电源以固态电容做卖点的,但你要知道还有个名词,假固态,不拆开看,你真假啊

网友:
换耐高温的电容比较好,用105度的比较可靠,加电容的容量,将1000UF的换成3300UF,电容的体积要小的,网上有货。

网友:
说到重点上了,我修了很多电源但大多数都是都是电容出故障!

网友:
楼上各位,电源电容坏,大多与风扇坏有关,还有的与电容品质有关,但很少。另一个问题就是散热孔脏堵引发的电源过热坏电容!

网友:
楼上正解 确实是散热对电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
有条件就换好一点的电容,没条件就搞好一下散热!

网友:
电容故障,一般是由于以下原因:
1 对于大电容,基本上都是其中一个均压电阻损坏导致的其中一个鼓包,很少见到由于高温而导致的两个电容都坏的!就算有时候有的人风扇坏了还照用不误,结果电源内热的印刷电路板都变色了,大电容还是好好的!要让电源内的空气达到85度以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 关于输出电容鼓包的问题,或许跟电容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但大多数是因为受到附近的负载电阻,两个储能线圈,甚至滤波电感的烘烤而造成鼓包!这个就算你质量再好,经过长时间的烘烤也是会坏的!而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储能线圈设计的不好有关系吧....(这个是猜的)....有时候新换上的电容,短接绿线后在没有受到高温烘烤的情况下手摸上去也感觉有点烫!

网友:
似乎没有人发现楼主的一个误区。固态电容多数用在主板上,开关电源难得一见,很大程度上是容量和价格的问题。atx电源动辄上千uf的电容容量如果换成固态电容将大大增加体积和成本,而且对于100khz左右的电源来说,没有必要用这么高档的电容。

网友(2013-03-30):
有条件换成固态电容也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换,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其实也不算什么误区,改为固态电容的话可以使用小容量的嘛,就像CPU周边的电容,用普通电容都是1000-2200UF电容,用5到6个,改为固态的,用330*6就行了。只是成本确实高出很多,改好来自己用还差不多,批量就算了,呵呵。

网友:
现在的固态电容耐压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