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映泰NF61的IO供电0.7V左右,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2-25):
换过IO了还是一样,1117的5VSB是正常的,IO的供电是哪里来的就不知道了
问题

网友:
不知道就耐心跑线吧。不可能每个主板都能找到图。。。

网友:
对眷PDF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1117的输出端本身就是对地短路了的。

网友:
输出都有电压